[求助] calibredrv

楼主(2016-06-02):
请问calibredrv具体有什么作用?有资料的话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常见的也就是review和layoutdiff吧,也可以做删减层,用的少,请大牛指点。

网友A:
用得少就打开gds 看看数据是否完整,然后就是数据量特别大的gds比对会比较快,数据量少的 一般个人也不用。就个人来说用得非常少。

补充内容 (2021-5-8 14:10):
还可以做gds mer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做gds比对吗?怎么做比对啊?没用过啊?

网友:
GDS對比是用程式
也要看公司CAD部門是否有寫

网友A:
回复 网友B:

    calibredrv 启动后 打开一个gds 后在工具栏Tools/LayoutDiff 打开对比窗口,按提示操作。
其实个人常用的是calibre DRC 里面的XOR对比,如果加入MAP文件后就可以完全清晰的知道哪一层改了,Map 可以直接从tf 文件中截取。
本人比较赖 没办法,用calibredrv MAP 文件还要写,不加的话还要查文件才知道改掉的是哪一层。
另外别的工具 例如 assura /PVE 这些验证工具也有LVL 的验证,怎么用见仁见智了。

有些人有先进的工具不用 非得用什么命令,却不知道你那些命令也不是调用这些工具的验证引擎么。既然工具都装了,作什么啊 非要用命令。这里只能表示佩服。

网友:
还可以merge gds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知道新的东西,谢谢!!

网友(2016-07-08):
最常用就是merge dummy metal/ODPO, 就不用stmin然后I调用
还可以看看gds layer number, 给所有层次cell 加前后缀啥的
还可删layer ,改layer

网友:
我是常规用来streamIN streamOUT之后 查看layer是否存在 是否对应designrule里面的gds number

网友(2017-09-05):
很需要,谢谢楼主了。

网友:
常用于检查GDS 数据

网友C(2020-10-23):
可以直接打开gds并对gds进行一些命令操作,对于可以批处理的动作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有专门的手册,在calibre的目录下,大致可以看两本:《calbr_drv_ref》和《calbr_drv_user》。前者是针对命令行的手册,后者是针对窗口的手册,个人觉得处理gds很好用,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在CAD_diary 公众号里介绍了一些drv的用法,比如merge gds,delete empty cell,flatten gds,migration 等

网友(2021-01-1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map 文件需要截取 tf 的 哪一段?如果 FAB 给了 map 文件,还需要改吗?我用了FAB 给的layermap文件,结果跑不动
提示如下:

网友(2021-03-01):
楼里牛人多 点赞

网友(2021-07-07):
说的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D(2022-06-20):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打开gds并对gds进行一些命令操作,对于可以批处理的动作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有专门的手册,在cali ...

请问哪里能找到你说的那两个资料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哪里能找到你说的那两个资料手册

你好,在calibre的安装目录下有个docs文件夹,下面有所有calibre软件的手册资料,如果安装目录下,问下你们公司的cad是否下载了,请他下载安装一下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在calibre的安装目录下有个docs文件夹,下面有所有calibre软件的手册资料,如果安装目录下,问下你 ...

网友(2022-08-12):
原来calibredrv功能这么强大,只用过review和diff。

网友E(2024-10-12):
引用 网友A:
用得少就打开gds 看看数据是否完整,然后就是数据量特别大的gds比对会比较快,数据量少的 一般个人也不用。 ...

怎么 设置 能具体   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 设置 能具体   说一下吗

查看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