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范围电源电压bandgap如何实现?

楼主(2016-06-02):
DC scan

基准源因为IC供电模式较多,供电电压从1.65-3.5V,因此采用3.3V管子。而3.3V的管子由于Vth原因,导致dc扫描时,都至少在1.9V以上基准才稳定下来,这还是没有cascade管的最简化情况,即通路上只有一个pmos和pnp bjt。我的问题是,如果不采用1.8V乃至更低压管子,是不是低压部分没有办法了?而采用1.8V管子的话,大于2V时又不满足,怎么办?banba,lunge,brokaw架构都一样的情况。。。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有人遇到过低压、中压供电电压同时兼容的bandgap吗?是不是工艺没有lvt中压管子的话,就受物理性能限制,不可能实现了????

网友:
1.65V电源完全可以做出1.2V的bandgap电路呀,可以上网多找点paper看看低压架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我的疑惑是:1.65V的可以做到的情况下,3.5V怎么实现?你的意思是存在一种电路,1.65V的电路OK,3.5V也依然正常work?

网友:
LZ说的是电源电压在1.65V时,电路不能稳定?不知道LZ bandgap的输出电压要是多少?
BJT的VBE大概600mV-1V,剩下来的650mV给3.3V的PCH做headroom不够吗?适当降低支路电流,可以使VBE减小一点;
这种低电源的应用下,是不是可以考虑不用cascode了?headroom这么小,用cascode其实也带来不了什么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稳定不下来,是dc扫描电源电压(0-5V),在电压较低时(低于2V),bandgap输出值不是要的目标值1V(非直线,类似于启动,冲高后回落趋向于稳定值1V)。      在没有cascade管时,此下限电压稍微下降,到1.9V后才能达到设定值1V。但是在1.8V电压下虽然trans能稳定,各工作点都正常,但是输出值为1.3V(假设值),此时电源电压稍有波动,bg输出将发生很大变化,这很明显是不希望发生的。这种情况比pssr不够还严重,目前怀疑是OP内某个参数不够造成,还没有仔细研究,但cascade下,该下限1.9V反而变成了2V,这又何pssr影响不相符,下来仔细研究一下。

   PS:如你所述,p管vth=900mV,bjt Vce=600mV,余量是够的,应该不是vth的影响。我再仔细想想。

网友:
看了一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呀,很奇怪吗?正如楼下说的,你输出只要1V,3.3V的管子完全够用了,你最低电压都1.65了还不够,赶紧去看书或者paper吧。

网友C:
做过3.3-40V宽压BG,方法应该类似,核心电路用低压管。高压管扛高压。

不过楼主电压低到1.65V有点不好做,宽压到是好搞

网友:
如果楼主需要,我可以提供一个电路的思路给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听到没有嘲讽的话,感动的热泪盈眶啊。   目前观察是op通路上存在三个3.3V的MOS管,由于vth较高,在低电源电压时OP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但是就算不用op的bg,通路上怎么滴也得两个MOS,一个bjt,虽然还没有试,但初步感觉headroom也不够。头疼,更是因为觉得自己太菜,以前没有遇到过问题时,觉得bg也就那么简单,如今遇到个小小的挫折,就觉得好难啊,还要被人嘲讽。。。。所以,请azeee兄一定要指点一番,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加个微信,我拍个图给发你,公司电脑图片不好传

网友:
楼上的是劳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不了啊,qq还是微信啊?我qq 249529146,thanks

网友:
回复 网友D:

    前辈这是笑话我的。。

感觉IC圈子分享交流的太少,太封闭

刚毕业了入职,就想多在坛中交流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有前辈应该给我推过简历。。真心感谢~

面试那天我把日期看错了,实在惭愧,也在这里道个歉,三鞠躬,SORRY。真的不是故意的

网友:
楼上各位都是学习的榜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记得我干过这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木事,认错人了也没关系

网友:
其实输入对管可以用core device的,保证任何情况下VGS,VGD,VDS等小于1.8V就好了。

网友(2017-06-09):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现在也要做一个宽电压应用的带隙基准,电源电压1.5V~5.5V,遇到了很多问题,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能否学习一下?

网友(2017-12-16):
方法应该类似,核心电路用低压管。高压管扛高压

网友:
个人拙见。可以考虑加入控制电路,高压时利用跟随器来降压。

网友(2018-06-07):
受物理性能限制

网友(2022-07-21):
引用 网友E:

可以请问下都有哪些明显的问题吗?非常感谢!

网友(2024-02-08):
引用 网友C:
做过3.3-40V宽压BG,方法应该类似,核心电路用低压管。高压管扛高压。

不过楼主电压低到1.65V有点不好做, ...

大哥,方便加个微信细说一下是怎么实现的吗?小弟现在正好需要用到这部分知识,谢谢

网友F(2024-03-26):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4~36V的电源电压做BG,请问您是怎么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4~36V的电源电压做BG,请问您是怎么做的? ...

用pre-regulator先把电压稳定在低压供电再给BG,BG电路用低压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pre-regulator先把电压稳定在低压供电再给BG,BG电路用低压管子

方便问下,这个低压是多低?低于最低的电压范围,比如小于4V,还是说4~10V这样的低压范围。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用pre-regulator先把电压稳定在低压供电再给BG,BG电路用低压管子

请问方便加个微信详细了解下吗?

网友(2024-06-27):
引用 网友F:
请问方便加个微信详细了解下吗?

请问你解决了吗 可以加个微信问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