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rf库中的PMOS3v

楼主(2016-06-02):
求助:Cadence中tsmc18rf库中的PMOS3v是3.3V的PMOS管,意思是PMOS3v的管子可以工作在电源电压为3.3V下吗?看文献一般用tsmc18rf工艺库只用1.8V的电源。

网友:
tsmc18rf has two type voltage device:
(1) core device : 1.8V , Use in digital standard cell Design
(2) IO device : 3.3V, Use in Analog/RF De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因为看大家一般只用tsmc18rf工艺里面的pmos2v和nmos2v的管子,也就是只用1.8V电源供电。好像很少有用3.3V电源供电,用pmos3v、nmos3v的管子。那么按照您这个解释的话,就是说我用3.3V电源供电,用pmos3v、nmos3v的管子这样搭电路是可以的,是吧??g感谢回复!只是想确定一下答案!!

网友(2017-02-01):
回复 楼主:

   yes it can work in 1.8 volt

网友(2017-05-28):
upload pdk and std cell please

网友:
我的不能用pmos3v的模型,仿真时会提示这个模型不识别,pmos2v的能用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7-12-22):
3.3V一般是高压管,用在IO之类的

网友(2021-05-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因为看大家一般只用tsmc18rf工艺里面的pmos2v和nmos2v的管子,也就是只用1.8V电源供 ...

3.3V供电得话,选用的是pmos3V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