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NS和OA

楼主(2016-06-02):
TNS和OA分别表示什么?求详细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缺一些上下文:
   TNS: total negative slack, choose the worst negative slack for each violated endpoint, then sum the value, then you got tns.

   OA:  I know there is a data format named opean access and short for OA, which is another data store format like milkyway and def, but include more content.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