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VT相关问题

楼主(2016-06-02):
PVT里经常说的ff, fs, sf, ss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this is short for f is short for fast, t is short for typical and s is short for slow, this means different process pmos and nm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呀,什么意思?

网友:
代表的是nmos管和pmos管的速度,共有ff ss fs sf tt五种

网友:
就是你书里会看到的工艺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