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温度传感器的模拟模块和做mcu的模拟模块,大家建议选哪一个?

楼主(2016-06-03):
做温度传感器的模拟模块和做mcu的模拟模块,大家建议选哪一个?做mcu的模拟模块 跟 做asic soc中的模拟ip比较,是不是差一些?

网友:
做前者,mcu里面的模拟模块一般都比较独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做mcu模拟模块只是mcu的小部分,做了这个对mcu整个系统并不了解;而做温度传感器,能够了解整个芯片的结构,更好找工作?感觉mcu的模拟模块比温度传感器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