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语法问题

楼主(2016-06-03):
assignspi_clk_gen = clk_divide[divide_factor];语句中

clk_divide[divide_factor] 是什么意思?

中括号里能直接写吗?

网友:
就是总线的第几bit啊,可以直接写。

网友:
可以直接写,但综合时可能会多消耗资源,慎重

网友:
Factor是数字或变量
比如 【2】, 【1:0】, 【8+,0】从零开始,共8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麻烦问题能不能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
clk_divide是分频或倍频的时钟,[divide_factor]是clk_divide的第几位。括号中可以直接写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