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维nmos模型的建立

楼主(2016-06-03):
急求 用tcad软件建立一个3维的nmos模型  它的结构参数怎么确定,像它的沟道长度和宽度,源漏去的尺寸以及掺杂浓度,在45nm特征尺寸下的模型!  急求!!!!!!!!

网友(2016-08-18):
最好是根据fab提供的pdk来确定

网友(2017-11-01):
安装后自带的getstarted里面有一些范例的,然后对于45nm对沟道长宽放大或缩小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