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tartus II打开源代码的问题?Top module is undesign

楼主(2016-06-03):
这样的问题遇到过吗?比如我用quartus新建一个工程,然后打开已经保存好的代码,然后进行编译,他出现错误说top module is undesign;然后我换种方法,新建一个空白文件,把编译好的代码原封不动的复制过来,然后保存在编译就可以成功,这种情况是我软件设置有问题还是说本来就存在这种情况?
情况一:这张图是我新建file 选择verilog_file 然后将在ue里编辑好的代码拷贝进来后保存编译的,结果编译成功
情况二:这张图是我没有新建空白file 直接打开编译好的*.v文件 结果编译不成功出现如图所示的问题

我所使用的软件是Quartus II 13.0

楼主:
求大神们帮忙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谢谢了

网友:
这两个工程是故意将顶层的名字起的不一样么?建议你把文件拷进去之后,将顶层文件手动设置一下set as top-level entity

网友:
三楼说的很对,右键就可以设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放错图了 文件名和module名是一样的,都是trigate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放错图了 文件名和module名是一样的,都是tri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