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时,device名字不匹配

楼主(2016-06-03):
LVS时,如果netlist中有多种device对应layout中一种device,可以使用*.equiv layout name = netlist name来解决。但是如果netlist中一种device对应layout中多种device,要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问题很大叻,第一如果layout 是有多种,证明器件层次结构是不一样的,那么schematic 出的网表为什么一样?
仿真的时候mod 名字也一样吗?如果是那这个电路设计时仿真就有问题。如果不是,就是说他们应该有不同的参数对应不同的layout结构。那么就是说你的器件设定有问题导致出cdl 时名字一样,这个时候要改器件里面的CDF文件。
第二如果检查发现这些layout 在层次结构上完全一样,那么你就直接改LVS文件就可以了,把多余屏蔽掉。但个人感觉这个情形的可能性不高.

总的来说就是你们的前端设计很不规范,到头来 坑项目 坑同事 坑公司!提提意见吧!要不然早晚被坑。

网友:
多对一可以 一对多不行

网友:
二楼说得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