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power和ground检查

楼主(2016-06-03):
大家有没有自动化的办法检查版图中的power和ground连线的宽度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這個時要看RD電流是多少安培
然後去查rule 每層meatal的1um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我power和ground的某些地方画的宽度不够。类似于DRC deck的方法

网友:
不管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开发的工具 可以检查IRdrop 和EM。上网搜搜,不过一般都要收费的。
例如国内软件 totem
国外软件R3d
40nm一下的工艺靠人力来保证电源地的能力已经不可能了特别是高频电路,还是要靠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上网搜搜看。

网友:
宽度符不符合要求也就是电流能力够不够啊  你画的时候肯定就会考虑电源地线的宽度啊 这是必须的 没有后查的 后查也可以 但analog的一般都不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肯定哥们用的一定的65nm以上的工艺,做的东西也不是高速电路,想想如果你的芯片工作时里面时钟频率都是上G 赫兹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网友(2016-07-08):
使用skipper
trace 你要检查的net, 然后找weak point, 可以设置检查w<多少高亮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啊,写个calibre drc 就可以了. 我可以帮你写...

网友:
难道不是check IR-drop的signoff嘛=。=

网友:
请问楼主找到工具或者是方法了吗   ?

网友:
用totem跑ir drop和em吧,相当靠谱的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联系到totem的FAE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太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