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的时候崩溃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6-06-03):
ICC 跑CTS的时候 提示几个warning,然后就跑不动了,最后提示内存不足崩了,求解!Warning: Either the driven net has been synthesized previously or clock path overlap/reconverages at pin U1/Y .(CTS-209)

CTS 之前 检查 时钟,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和内存不足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觉得也是,看了一下说是 clock overlap,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是不是同一个时钟做了两个mode都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