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来帮我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16-06-03):
如题,晶体管Tr3 Tr4 Tr5 这三个三极管如何去分析。还有D1、D2做什么用,,有兴趣的一块探讨下

网友:
模电上很容易的电路,差分放大加推挽输出,加硬件群,,我跟你解释,O(∩_∩)——537163124

网友:
模拟不懂!

网友:
这个。。。。要打好多字

网友:
T1、T2 为第一级差分输入,T3为 其提供尾电流;T4为第二级放大,T5为其负载,D1为T3和T5提供偏置电压;最后一级为推挽输出级,D2为了消除失真。

网友:
Tr4为共射放大,Tr3和Tr5组成电流源,Tr5作为Tr4的有源负载,有利于提高放大倍数,Tr3做为差分对Tr1/Tr2的射极电阻,交流电阻大,有利于提高放大倍数和抑制共模噪声,D2消除互补输出的交越失真,D1和R3给Tr3/Tr5提供偏置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