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I4与AXI3的区别

楼主(2016-06-03):
1.burst length
AXI4对burst length进行了扩展:AXI3最大burst length是16 beats,而AXI4支持最大到256 beats,但是仅支持INCR burst type
超过16 beats,exclusive access也不能超过16beats;。但是根据经验来讲各家公司好像也没太遵循这个规则,很多AXI3的IP awlen/arlen的位宽是多少,支持多大的burst length也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的,其实这个对protocol的完整性没什么影响,所以大家也是根据自己的系统需求来定,但一般还是2的n次方。
2.增加QoS(quality of service)
其实ARM自己也没有明确认为好AWQOS和ARQOS的意义,比较像sideband信号,spec里面举例是说用于标识command的priority。但其实很多IP自己有urgent,ultra,flush等sideband信号实现的。
3.增加Multiple region interface
增加了AWREGION和ARREGION,这个比较属于系统组的应用。以我实际碰到case的经验来讲有几个好处。
1.给transaction标识region,从而很方便的实现logical adress到physical address的address mapping,如一个logical address标识为不同的region,就可以mapping到不同的物理地址上去。所以不需要slave用额外的decoder去支援不同的逻辑地址。
2. 通过划分region,对某些physical allocation进行保护,别如某个region只能被non-secure write,某个region只能被secure write
4.修改了write response dependencies
在AXI3中规定一定要在write channel结束之后发,slave才能加write response; 而在AXI4中额外规定AW channel结束才可以回write response。
这是因为,如果发生W channel before AW channel的case时,没有AXI4的规定,B channel也有可能先于AW channel完成。

说实话,即使碰到过W channel before AW channel的情况,也是说W可以先于AW,但是slave一般会把wready先拉低,等AW channel完成后才收data,所以没有碰到过B channel先于AW channel完成的情况。
5.AWCACHE/ARCHACHE的修改
AXI3中对bit0定义为cacheable bit,但在AXI4中定义为modifiable bit。用于标识tansaction是否被允许修改,比如拆分成多个小的transaction或被merged成其它transaction.(除大于16beats以上的transaction)
其实bit没太接触过,不做解释。感觉这一块对系统应该比较相关,修改也比较大
6.Removal of WID
为了减小设计复杂度,减小pin-count,AXI4将W channel的WID给拿掉了,也就是说,AXI4没有W channel的out of order和interleave特性了。所有data必须是in order的。
7.AXI4-lite
这个lite协议其实主要目的是简化protocol,用于系统上对register的访问,到目前接触的项目一般都是通过APB,I2C,RGST或自己定义的ATB类似的协议处理寄存器相关的访问,所以只简单了解过AXI4-LITE,不作说明

附件:

slv write response  [发布时间:2016-06-03 13:43:30]

网友(2016-07-06):
谢谢指教,正需要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好东西。   但是为什么我印象中XILINX的IP core中AXI4还是有WID的?
   也许是我记错了也可能。

网友(2016-08-19):
讲的很详细,很清楚,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4-04-0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wid 是axi3里的, 4 里被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