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M

楼主(2016-06-03):
各位:
请问DFM是做啥用的?多大的工艺尺寸下必须跑DFM验证?然后DFM是怎么验证的?谢谢

网友:
design for manufacture 没有说多大尺寸下必须跑DFM 但是一般65以下的process都会有DFM了,有专门的DFM的rulefile 拿它去做验证就好了

网友:
DFM相当于一个加强版的DRC,能clean的尽量clean,有些clean不了可以联系FAB看是否可以waive,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0.13以下process可能都有,Fab提供Runset File。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也可以說是 為了提高良率 而做的 DRC

网友:
要不要check完全看自己,因为只涉及到良率,fab不会强制。
本来就是recomended rule,比如必须要打双孔等等,waive与否也是看自己,不过影响大小可以和fab问一下。

网友:
个人经验,如果是模拟电路没有做后仿真一定要过,做过后仿真的看工艺的金确度而定可做可不做。数字后端的一般也有后仿保证 也不做了。手画的数字模块看模块重要性选择做。如果是数模混合做完有些地方可以选择性忽略。

网友(2017-01-10):
增加知识了。。。谢谢。。。

网友(2017-04-20):
我做过有的工艺按min,有的按DFM,已经晕了,有么有大牛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