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s文件怎么写啊

楼主(2016-06-03):
netlist VS netlist
有没有人可以提供个参考?dracula 或者calibre的都可以啊

网友:
直接使用calibre lvs 里面有netlist VS netlist 功能。
不需要写什么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功能不是也要用rule文件么?
一用rule文件就要我输入layout的top cell,或者我没用对。。。
可以简单说下用法么?
在calibre input 里面,勾选netlist VS netlist  ,在FILES里面吧2个netlist都放进去?
calibre lvs 和DRC的教程一大堆,SVS都好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选择 netlist VS netlist  后
在分窗口layout里面有pice file 填入netlist, 然后top cell 里面填入top cell
在分窗口netlist 里面有pice file 填入netlist, 然后top cell 里面填入top cell
然后点击run lvs

觉得自己写的好啰嗦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有个问题,我电脑里这个坑爹的calibre layout窗口,貌似不能手写啊,按键盘完全没反应。V2011.2_34.26版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么用过这个版本,可能是和谐或设置有问题,也可能是软件自身bug.
试试用命令启动:calibre -gui -lv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命令后面加-lvs启动就可以输入了。

网友:
楼主是什么操作系统?linux可以把input method设为never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centos 6.5系统,应该是设置有关系吧,我笔记本虚拟机就可以输入,台式机就不能输入

网友(2016-12-31):
同Centos 6.5,用命令启动也是不能键盘输入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