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则表达式求助

楼主(2016-06-03):
gvim
as d3 ME1 aaa
xx vv ME2 ass
.........ME3 ....
请问用什么命令将ME1,ME2,...替换成ME1_T,ME2_T,ME3_T,/\d只能匹配一个数字,怎么把数字当作变量?

网友:
s/\(ME.\)/\1_T/g

网友:
刚才理解你意思错了,
是s/\(ME\d\+\)/\1_T/g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用括号分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