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oftLinks 导入anf出现Could not open... 问题

楼主(2016-06-03):
AnsoftLinks 导入anf出现Could not open... 问题Atium Desiger14生成anf文件以后,用AnsoftLinks导入该anf文件,出现以下问题:
1.unable to find the source in the anf v4 file, no anf(v2) file written
2.Could not open...
请问有没有高手碰到过该问题并且解决?谢谢。

网友:
你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目前找到的原因是文件中含有中文,把所有的中文改成英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6-12-08):
我是Could not open Ansoft Neutral File for reading .
状态栏是:Converting Ansoft Neutral File V4 into V2lease wait...done.

网友(2017-07-23):
完全同楼上“白领职员”的描述,求大神解答

网友(2018-12-20):
同问,谁能帮助解决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能分享一下解决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问是怎么将中文改成英文呢?

网友(2019-06-11):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问是怎么将中文改成英文呢?

把跟工程文件相关的所有用中文的都改成英文,包括元器件属性、元器件名字、工程名、文件名(.pcbdoc、.schdoc等),能想到的都改成用英文、数字、下划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