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ay VS Process

楼主(2016-06-03):
如图,为什么Delay随着Process变fast而变worst?

楼主:
求回答呀

网友:
process fast ,the metal will thin,the delay wor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fast指的是驱动电流吗?为什么fast process 会使metal 变thin?

网友:
工艺变快是指工艺参数越来越小,然后金属就越来越薄,单位长度的延迟越来越大,是问的这个意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