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boost中的过零检测

楼主(2016-06-04):
同步boost DCDC,采用psm模式,由于续流pmos的双向导通性,为了防止电流倒灌,需要做过零检测,请问现在一般的过零检测
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
CT 检测啊

网友:
具体说一说啥是CT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检测呢?有无参考电路或者资料呢。过零检测需要预留预量吧,但假如预留预量不够,则发生反向了;
若预留太多,则电感电流没有耗尽,但开关NMOS管和续流PMOS
管都已经关掉了,这没有耗尽的电流会如何呢,是否会引起振荡?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过零时,sw点会产生振荡,利用振荡去检测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B:
    system

CT  => Current Transformer

  chip level

1.  resistor
2.  ZCS  "ring"  ..

网友(2021-11-10):
请问你的过零检测电路资料找到了吗,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C(2024-01-11):
引用 网友B:
system

CT  => Current Transformer

您好,我的半桥结构中需要一个对一个耐压60V的开关进行过0检测,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的半桥结构中需要一个对一个耐压60V的开关进行过0检测,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嘛?
...

一般做0 cross 判断差动对做到类似bipolar "E"  mos "S" 端去 sense 电压突然拉起来变化 .
有些类似 ECL CML 速度会反应快些,找些syncrectifier paper 看看0 判断  , 不过 0 noise 是很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做0 cross 判断会差动对做到类似用bipolar "E"  或mos "S" 端去 sense 电压突然拉起来变化 .
有些 ...

大佬您有类似的文章可以发一下嘛,我主要关心的是过0检测的速度,可能需要个位数纳秒量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