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源漏同时高亮怎么破

楼主(2016-06-04):
用的SMIC工艺,之前一个项目没有问题,现在做EEPROM,版图高亮源端,漏端也跟着高亮。记忆中好像可以修改icfb窗口里面的一个选项来控制层次的高亮连接,但是现在找不到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同问,遇到过电阻也有同样的问题,点亮一点,另一端也会同时高亮。怎么处理呢?

网友:
不管你是5.1 还是6.1
maek net 命令后F3 调出属性框
5.1在Via Layers used by Mark Net
6.1在ViaLyaers
里面修改层次的连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以前没注意过这个问题,感谢3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