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LASS AB类的运放

楼主(2016-06-05):
CLASS AB类的运放,浮动电流源会造成AC仿真的时候低频相位从-180度上升,而不是从0度下降,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ac仿真时你的频率是怎么设置的? 你将频率设置为0.1~1G仿真看看。 还是不行的话你用stb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