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镜像电流可调

楼主(2016-06-05):
大神们,问个问题,我想通过镜像结构实现电流可调,宽长比为K,怎样可以做到让这个K连续累加和连续累减,达到我想要的电流值?有相似的电路结构吗

网友(2016-08-24):
这玩意怎么弄?

网友:
什么叫连续,精度是多少?仿真上面,连续本身就是一个伪词语

网友:
你想要说的是输出电流为自己想要的吗?如果这样一般的电流镜就可以解决,电流之比等于宽长之比!

网友:
回复 楼主:

   描述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