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bit 50M SAR ADC的比较器失调校正问题

楼主(2016-06-05):
除了时钟产生电路的功耗,采用smic18,总功耗9mW,算高的吗。现在trimming还没做,有点儿问题,求指教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175fJ/step可以了,但发文章远远不够

网友:
0.18um工艺能做到10位50M也是很厉害了,不知道单位电容多少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位电容15*15的。后仿大概9.75b。只是问题是失调校正我还没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想了想,可能是工艺有点儿落后。之前。18以上的工艺,高速的SAR,很少做到200fj/step以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15x15估计得上100fF吧,好厉害,这么大电容还能做到50MSPS的采样速率。话说你后仿结果都9.75bit了,那加不加校准无所谓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做到50MS/s不难。后仿也仿不出失调的影响啊。如果要仿出来效果可以蒙特卡诺仿真,看看失调的大概值,后仿时给上静态失调值+动态失调的波动,然后看结果

网友:
15*15的电容没有校准跑到了50M?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校准了,冗余电容啊。

网友(2016-09-28):
10bit一般不用校准吧,你后仿9.7,测试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能差不多9了呢

网友:
单位电容15*15, 100fF, 10bit, 0.18um工艺,我也觉得你到不了50M smps.

单位电容这么大,你怎么实现的?

网友(2017-03-16):
请问后来comp offset有做trim吗?怎么做比较合适?

网友:
坐等楼主介绍结构。高速怎么实现。

网友(2017-12-04):
10bit 50M SAR ADC的比较器失调校正问题

楼主(2018-11-03):
2年多以前的帖子啦,结构就是CCLIU的那种。简单的做了后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