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帮忙看一下quartus的两条warning,关于PLL和时钟的,

楼主(2016-06-05):
RT,
Warning (332060): Node: clk50 was determined to be a clock but was found without an associated clock assignment.
Warning (332056): PLL cross checking found inconsistent PLL clock settings:

Warning (332056): Node: P1|altpll_component|auto_generated|pll1|clk[0] was found missing 1 generated clock that corresponds to a base clock with a period of: 20.000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分配引脚之后最后我发现自动多了JTAG的几个相关东西,前辈们帮忙看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個多出來的,我是把它給忽略掉。應該是保留給JTAG腳位使用。

网友:
1:可能是没有sdc文件
2:或sdc文件没对这个时钟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的,我没进行时序约束,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您,我原先没注意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