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pf & upf

楼主(2016-06-06):
请教一下
cpf upf 的异同。 可以通用吗,例如encounter是否可以直接吃upf ,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放弃cpf ,直接改用encounter+upf flow ?

楼主:
encounter 不支持upf ?  不同ieee 标准嘛

网友A:
upf是synopsys标准,是否有CPF和UPF相互转换的工具?

网友:
自己写个脚本转一下呗,解析下每个upf command,再转成cpf就行了。基本就是格式不一样,定义的内容大同小异

网友:
高不清楚

网友(2018-06-22):
回复 楼主:

    两个不同的东西

网友(2022-01-19):
两个做出来的低功耗内容会有差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f是synopsys标准,是否有CPF和UPF相互转换的工具?

同问一下,有没有相互转换的工具啊?听说AMD内部有一个工具,不知道大家了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