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有一条scan_chain在上机测试的时候总会出错

楼主(2016-06-06):
如题,本人刚接触关于tetramax 及atpg相关内容,也是接手前人的工作。现在发现产生的scan_chain中有一条链(总共有6条链)上机测试的时候总是会有几个cycle的error。     经过多次测试,发现错误的总是其中固定的一条链,但每次产生的pattern数目是不一定的(但少数目pattern的内容与多数目pattern前一部分的内容一致),测试错误的情况也不相同。
     因为是调试性质,所以是随机选部分芯片来做调试(3颗),出错的情况是一样的,由此基本确定不是芯片的问题,而是pattern或者操作导致的问题。
     接下来就毫无头绪了,不知道有哪位测试的大牛能指点一下大致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用internal mode的pattern 找到有问题的FF,mask掉,重新生patter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详细描述下吗,不好意思小弟刚入门比较小白,不知internal mode的pattern指哪个,所以也不清楚是哪个ff出的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是tetramax还是testkompress,对应的是internal mode,和bypass mode,就是长链模式。用这个模式来debug,从机台反馈的log来根据cycle数定位是哪条chain上的哪个FF,或者问问你们TE能不能直接定位。根据选定的FF,在生pattern时,mask掉它的q端,意思就是输出X,不管怎么比对,都能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我用的tetramax,现在通过ate那边反馈回来的文件确实可以定位每个错误cycle对应的寄存器,不过目前看起来比较多,每一个都bypass也不太现实,感觉还是这条链的问题,准备跟ate那边的工程师好好沟通一下,两边操作结合起来分析分析。

网友:
用mentor diagnosis 分析出错的node,
如果有credit 100的基本就是问题所在。
如果diagnosis结果不太合理,基本就是实际layout和ATPG的netlist之间有不一致。慢慢debug吧。

网友(2016-09-14):
你是stuck at pattern还是trans pattern 看看降低测试频率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可以那应该是时序不满足要求!你做pattern的后防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