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神FILLTIE是如何防latch_up的?

楼主(2016-06-06):
请教大神,FILLTIE有什么作用?为什么版图中要插入FILLTIE?看了论坛上的说法,都说这样是给nwell/psub一个偏置,可以防Latch_up。为什么这样就可以防闩锁呢?能否帮小弟解释一下,谢谢大神!

网友: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 logic standard cell 看layout层次结构 和使用手册吧。

网友:
tiehi tielo 上拉下拉

网友A:
lz说的应该是filler cell吧。
tieh和tiel是将电位tie到power和gnd的单元,因为有些mos的gate需要固定接高电平或低电平,如果是直接和电源地相连,容易对栅造成损坏;而使用tieh和tiel同时也可以有效地防止esd。
filler cell也就是所谓的pickup,是用来给衬底施加电位保证衬底和器件的pn结反偏,毫无疑问,filler越多,对应的psub和nwell电位连接就越充分。lz可以去看下latchup的原理,其中两个电阻rwell和rsub,增加filler也就相当于减小这两个电阻,可以有效防止三极管进入放大模式,从而防止latchup。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好!

网友:
4楼说得很详细,顶一个!

楼主(2016-08-05):
回复 网友A:

    说得很好,很详细,谢谢啊!太感谢你了!

网友(2017-03-17):
4楼的说的很好啊

网友(2024-08-28):
引用 网友A:
lz说的应该是filler cell吧。
tieh和tiel是将电位tie到power和gnd的单元,因为有些mos的gate需要固定接高电 ...

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