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中cadence版图文件放大缩小

楼主(2016-06-06):
在学校的服务器里画版图,放大缩小时只能用shift+Z和Ctrl+Z,或者鼠标右键拖拽放大,感觉很不方便。之前自己装过虚拟机,在虚拟机里的cadence画版图可以直接用鼠标的滚轮放大缩小,操作比较方便,不知道能不能更改设置解决问题,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hiSetBindKey("Layout" "<Btn4Down>" "hiZoomInAtMouse()");
hiSetBindKey("Layout" "<Btn5Down>" "hiZoomOutAtMouse()");
看看这个可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用心啊!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可以~

网友:
鼠标滚轮放大缩小是IC61默认的功能。

网友B:
hiSetBindKey("Layout" "None<Btn4Down>" "geScroll(nil \"n\"         nil)")
   hiSetBindKey("Layout" "None<Btn5Down>" "geScroll(nil \"s\"         nil)")  我这个是实现页面上下移动的。你把后面的函数改成hiZoom*这类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6-08-24):
回复 网友A:

   很好用,谢谢

网友(2019-07-16):
引用 网友B:
hiSetBindKey("Layout" "None" "geScroll(nil \"n\"         nil)")
   hiSetBindKey("Layout" "None" "geScroll(n ...

请问放大的时候怎样以目前指针的位置为中心进行放大呢?

网友(2019-12-24):
也可以在刚打开virtuoso页面点options-Bindkeys更改所有快捷按键。不过要注意鼠标的按键含义,左键就是楼上说的“None<Btn4Down>”,右键把4改成5,Command就是楼上说的。

网友:
bk("Layout" "<Btn4Down>" "hiZoomInAtMouse()");
bk("Layout" "<Btn5Down>" "hiZoomOutAtM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