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地卡羅求救

楼主(2016-06-06):
我想對我輸出的delay 做蒙地卡羅但是 我不知道要如何操作
我做出來都是 輸出電壓的蒙地卡羅

問一下蒙地卡羅要怎麼調整成對delay 不是對電壓
我是IC61的
有沒有IC61蒙地卡羅詳細的方法

网友:
输出对什么的delay?比如node_A点,该delay命名为pd1,语句如下:
.meas tran pd1 trig v(node_A) val='v(vdd!)/2'fall=1
                        targ v(output) val='(vdd!)/2'rise=1
意思是在node_A第一个下降沿为二分之VDD时触发,目标节点output第一个上升沿出现到达二分之vdd时结束,这之间的时长。非全局变量,用你电源名字。。

网友:
如果是10%或者90%的话,用 ‘0.1*v(vdd!)’ 或者0.9*v(vdd!)代替 v(vdd!)/2

楼主:
怎麼使用spectre 跑
hspice 是OK
但是還是想用spectre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