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ertion的连续重复运算符的重复次数一定要是固定值吗?

楼主(2016-06-06):
例如,start  ##1 a[*10] ##1 stop中的*10必须为常数吗?可以为表达式吗?如果可以要怎么写呢?

网友:
可以没有结束限制,但是不能为表达式

  1. start ##1 a[*1:$] ##1 stop;

  2.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我要连续重复n个时钟要怎么做呢?n的值由寄存器控制

网友:
不用指定,你这里a的长度已经由start和stop限定了,而start stop都由逻辑本身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这的stop信号很难找出规律,现在用的就是a的下降沿,而start到a的下降沿的时间是由寄存器确定的,因此我希望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使a[*n]的n为寄存器的值
谢谢!

网友:
没有办法做到,只能自己按照上面的思路自己创造一个后缀限定条件;
这个类似于正则表达式,要么由本身的数值来做限制,要么就由后缀条件来限制的贪婪匹配

网友(2016-08-30):
可以搞个表达式,算出来,然后define

网友(2018-05-19):
可以是变量。
例如:
parameter a=10;
en |-> ##1 signal [*a];
if "a" is a variable, 可以写成这样子的:
int t;
(en, t=a)|-> ##1(signal and t>=0,t=t-1)[*0]##0(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