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方向问题

楼主(2016-06-06):
关于mos方向一直认为最好不要旋转,所有mos管的方向最好一致,但具体为什么不是很了解,有明白的给具体讲解一下吧!

网友:
请参考
process device mismatch.
工艺越小讲的就越多,阿拉就偷个懒了 请理解!

网友:
MOS晶体管的跨导取决于载流子的迁移率,从而表明晶体管具有取决于方向的应力敏感性,因此沿着不同晶轴的MOS管在应力下表现不同的跨导,由于所有封装好的器件都存在应力,所以为了避免应力产生的失配,只能是晶体管的取向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是在designrule中讲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