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

楼主(2016-06-06):
图一程序中用了一个assign s_c0_hdmi_pclk = s_hdmir0_clk                           图二中的程序用到了时钟 s_c0_hdmi_pclk                 但图三RTL中的时钟信号是s_hdmir0_clk,而不是s_c0_hdmi_pclk                            这种情况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为什么?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网友:
是对的,你两个信号本来就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图二的程序, HDMIR0_VS,HDMIR0_HS,HDMIR0_DE ,HDMIR0_D 应该依次传给r_hdmir0_vs_iff  ,   r_hdmir0_hs_iff  ,  r_hdmir0_de_iff ,  r_hdmir0_d_iff 。但我用chipscope抓取的信号是没有传过去,所以我才认为是由于时钟的问题,还请你帮我分析下是是么原因,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拜托了!!

网友:
这个没有意义啊!就是一个线连起来了,优化掉了就这样了。

网友:
一样的,但是赋值那句纯属冗余

网友:
从 程序上看,时钟没问题啊。check下楼上说的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