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201501 linux x86_64 安装问题

楼主(2016-06-06):
ads201501在CentOS 6.7上面,验证LIC失败,我的安装步骤是:
1、官网下载软件:ads2015_01_shp_linux_x86_64.tar并解压,运行./SETUP.SH,按照步骤一步步安装,最后跳过LIC设置。
2、下载Crack文件及license:http://bbs.eetop.cn/thread-471722-1-1.html
tar -xvf patch 解压缩,将解压的文件覆盖到ads安装目录
3、修改license文件(假定安装目录为:/home/tools/ADS2015)
             hostname 修改为: 本机hostname
              112233445566      全部替换为:本机的hostid(本机网卡MAC地址,去掉:号替换)/
4、修改/home/tools/ADS2015/Licensing/2014.07/linux_x86_64/bin/agileesofd的属性,为可执行文件,
5、命令行执行:/home/tools/ADS2015/Licensing/2014.07/linux_x86_64/bin/aglmmgr,
        配置license,选择add license file .选择上面修改好的license文件。

最后还是出现LIC error,you don't have one valid lic...

请问安装成功的各位,中间我又何纰漏?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出这个问题了,你解决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解决呢

网友(2016-08-20):
./SETUP.SH

Warning:
    It appears your current operating system is CentOS
    This operating system version is not offically supported
    The list of offically supported platforms can be found in the
    installation guide for this product.

Starting ./linux_x86_64/Linux/Disk1/InstData/VM/ads_install.bin
Preparing to install...
Extracting the JRE from the installer archive...
Unpacking the JRE...
Extracting the installation resources from the installer archive...
Configuring the installer for this system's environment...

Launching installer...

JRE libraries are missing or not compatible....
Exiting....

网友(2017-02-06):
i could not work also follow the author 1 said.
how could we fix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