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电路图变成黄色了,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6-06-06):
各位大神,今天打开Cadence电路图里的所有管子和线都变成了黄颜色,这是什么原因啊,我想调回来啊,求指导~~~~~~谢谢各位啦

网友:
从Cadence 的Installation Tree里面吧系统自带的display.drf文件拷到当前目录下,并且Associate到当前库,再保存成新的文件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虽然还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