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电路图变成黄色了,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6-06-06):
各位大神,今天打开Cadence电路图里的所有管子和线都变成了黄颜色,这是什么原因啊,我想调回来啊,求指导~~~~~~谢谢各位啦

网友:
load display 文件可解决。

网友:
楼上正解。
display.dr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le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解决办法有吗?我也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