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套筒式共源共栅放大器

楼主(2016-06-06):
今天设计一个简单的套筒式共源共栅放大器。总是不能让所有管子工作在饱和区,要么尾电流和输入管工作在饱和区,要么负载管工作在饱和区,调了一天全部调乱了,现在求助各位大神,遇到这种情况怎样去设计一个套筒式共源共栅放大器。谢谢了

网友:
有uox,,然后就是有电流I(需要根据压摆率来选择),然后就可以把过去动设为0.2或0.3(按自己需求,要根据共模来设置),然后就可以得到宽长比了,基本就能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通过压摆率来选电流,是通过功耗来选的。然后设定不同的过驱动电压,再计算出宽长比,但是就是没法将所有管子工作到饱和区。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功耗也是能确定电流的,,可以加好友,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想问下,你用的ID公式是带沟道调制效应的吗,我也在设计,不知道用哪个好。而且我要的电流大,宽长比好大啊

网友:
应该是套筒结构的栅电压没有偏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代入沟道调制参数,只是估算,跟理论值肯定有偏差,然后自己再调管子的宽敞比。至于大电流,大的宽长比,可以试下设置参数时改变下管子的数量,我只是猜的啊,我也在学习中。共同交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是的,偏置没设置好。

网友(2016-07-06):
就按设计5管运放的方法来就好了啊

根据功耗估算各路电流;
ucox手算或者仿一个饱和区的mos管反推;
把vdsat都预设成200mv的样子;
再根据电流公式推W/L;
偏置都通过电流源给
基本八九不离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呢,一般套筒式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全差分的话要做共模反馈的,不然你想想上下两个电流源,很难控制的

网友(2016-12-02):
回复 楼主:

   最后怎么做的,能不能把电路给我看一下,主要还是计算设计方法,对运放挺蒙的。。。。。

网友(2017-03-28):
最近在仿,也遇到类似问题,想知道不用共模反馈能不能调出来?怎么调?

网友(2022-07-19):
razavi说的挺清楚了,差动反馈和调整偏置vb都不能校正输出共模电平,必须须要共模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