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6每打开一步都很慢

楼主(2016-06-06):
cadence ic616每打开一步都很慢,为什么?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是远程登陆Linux服务器还是本机?如果是远程登陆,考虑登陆软件的问题。
要是本地,看下内存等是不是满了。:top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虚拟机安装的,分配了4G内存,4核的CPU

楼主:
The checkout of license '111' has exceeded the currently set acceptable limit of 15s

楼主:
已解决
在export CDS_LIC_FILE=5280@hostname后面加上
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share/license/license.dat
启动贼快!

网友(2016-07-30):
/etc/hosts 里面没有标明本机服务器的域名ip定义
添加一一下在127.0.0。1后面

网友(2016-09-05):
回复 网友B:

   这个文件在哪里?求指导!

网友(2017-04-06):
回复 网友B:

楼主,我环境变量是这样写的,为什么还是很慢,知道原因吗?

楼主(2017-06-30):
回复 网友C: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要联网

网友:
lic服务器问题吗

网友:
我的linux虚拟机打开的慢,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虚拟机是不是联网了?断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