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check floating

楼主(2016-06-07):
calibre run lvs/erc,怎么让他报出floating nets/device 的错误?
    请高手相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LVS PRESERVE FLOATING TOP NETS YES

Does this work?

楼主:
回复 网友A:

    it does not work

楼主:
我知道了, LVS PATHCHK !LABELED by layer

网友:
回复 楼主:

ERC PATHCHK 通常不是用来检查power和ground的floating么?普通的signal floating需要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图上可能会有些metal线或者via,poly,悬空,也不会造成错误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声明的就是
PATHCHK !LABELED
并非
ERC PATHCHK !POWER|GROUND

网友C(2018-05-30):
请教各位大神:如果在一个版图里面,有N个含有floating metal的重复单元,这样的话,by layer进行检查的时候会重复检查N次这个单元,比较麻烦。有没有方法重复单元by layer只检查一次?

网友(2023-09-11):
引用 网友C:
请教各位大神:如果在一个版图里面,有N个含有floating metal的重复单元,这样的话,by layer进行检查的时 ...

别用flat 模式

网友D:
LVS PATHCHK !LABELED layer  #很多rule 写的时候,都包含deummy layer ,此时这个metal layer 需要先剔除dummy metal layer

网友(2024-04-11):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LVS PATHCHK !LABELED layer  #很多rule 写的时候,都包含deummy layer ,此时这个metal layer 需要先剔除 ...

大佬知道怎样去除这些 dum metal 在PATHCHK 中的显示吗 我既想去除 ECR检查中 悬空 dum metal的检查 又想保留他的连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