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LVS报错

楼主(2016-06-07):
向大家求助,这图里面有两个相似端口C2N C2n,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4 64 位-2016-06-06-18-03-22_看图王.png

网友:
layout 上net22 沒接到C2N?

网友:
两图明明一样,这是要玩大家来找茬么~~~~~
试一下lvs rule 打开下面验证开关: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试试你给的方法,图我不会添加,添加的一个就变成了两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作为新手 。。找不到您说的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联系关系检查过,没问题

网友:
SPICE netlist中大小写是不区分的,所以C2N和C2n很可能就是一个net。
看报错的表面意思是net22上没打C2N的label,打上label试试,注意txt层次不要用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不区分大小的话就明白了,有警告提示有相同的name,所以我打算修改其中一个名称。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两个问题:
第一在模拟电路里面应该规范好模块 端口名字,要不然后面还有坑,说不定要慢慢填。
第二如果是数模混合电路 前面提到的区分大小写并对比大小写的开关选项很有必要加到lvs rules 里面。

网友:
    这个大小写可以对比真是学习了。我只知道在spice语法格式的netlist中,大小写是不区分的。。。

楼主(2016-07-14):
这个错误解决了,LVS不区分大小写,所以在schematic修改下重复的端口名,但是注意的是,改完后要在symbol也改成相应的端口名。

网友(2019-12-05):
没有这个pin,或者你这个pin打错了,missports 这是一类问题,看到这个名词先检查下自己的pin

网友(2020-03-26):
APR后的LVS验证,出现一打堆问题,其实细心一下看,还是大小写没有区分的原因,总结就是出现错误要耐心去看网表和版图,对照后就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