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_opt中power选项的疑惑

楼主(2016-06-07):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在ICC placement的时候执行place_opt -effort high -area_recovery -power -congestion的时候,设计中有好多FFDQRHD1X的单元变成了FFDRHQHD6X(高速的单元)。但执行place_opt -effort high -area_recovery -congestion的时候FFDQRHD1X就没变。就差了一个power选项,但从结果看,好像加了power选项结果功耗却是变大了。这里面的原因搞不清楚,有没有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能给个真值表看看 FFDQRHD1X和FFDRHQHD6X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比较了一下.lib文件中两个器件的leakage_power的定义。有几个状态的leakage_power,FFDQRHD1X明显比FFDRHQHD6X大2个数量级。也许就是这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