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里的路径不正常

楼主(2016-06-07):
2[4E%S1MB09A(PXRI([8%(Q.png 658363[/attac NQRX$~W8NLOD(08@N8)S9FQ.png h]如图所示,相同的路径PT里和ICC里相差太大了,不知道啥原因,已经卡在这里好久了,各位大神能提点意见吗?

网友:
分析的是同一个corner么,看看lib setup都差这么远。derate设置一样么?U6396的delay差异也太巨大了。我觉得问题应该在设置和SDC上,不然不至于差异如此巨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着比较明显的是uncertainty首先就不一样,上面0.09,下面1,这就插了0.91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U6396这个cell差别也太大了吧,估计不是一个cornner吧?

网友:
你的case设对了吗,两个路径是什么时钟啊?

网友:
你那个BUF和MUX后面标记是H,是不是你手动换的cell类型而没有去重新绕线

网友:
看下那个异常的cell

网友:
这两条路径uncertainty和setup相差不少,建议看下lib corner,并查看是否有short,short有时候会有影响。

网友:
rc没反标上啊,查看下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