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5 的edit properties界面怎么全是方框?

楼主(2016-06-07):
这是什么鬼啊?
应该怎么解决?
需要安装什么字体吗?
系统是centos6

楼主:
大神都哪去了额

网友:
字体明显不全,看war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

网友(2017-03-22):
sudo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ISO8859-2-100dpi
sudo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ISO8859-2-75dpi
sudo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ISO8859-15-75dpi
sudo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ISO8859-15-100dpi
sudo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ISO8859-14-75dpi
sudo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ISO8859-14-100dpi
sudo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ISO8859-1-100dpi
sudo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ISO8859-1-75dpi

网友(2017-07-04):
回复 网友B:

    安装了字体之后还没有解决怎么办?

网友(2020-10-28):
请问最终怎么解决的压?我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