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能增加SNR???

楼主(2016-06-07):
我一直以为经过PA(power amplifier)后,signal和noise同时被放大,所以SNR应该维持不变,甚至PA本身会制造noise,SNR会更差一点才对。

但是以下文章推翻我的认知,这是怎么回事? 求教高手!

http://www.digikey.tw/zh/articles/techzone/2013/oct/understanding-the-basics-of-low-noise-and-power-amplifiers-in-wireless-designs

LAN 在未知世界中運作。 身為接收器通道的「前端元件」,必須在指定的頻寬範圍內,擷取並放大超低功率、低電壓訊號以及相關的隨機雜訊(由天線引入)。在訊號理論中,這稱為未知訊號/未知雜訊挑戰,在所有訊號處理挑戰中是最困難的。
相反地,PA 則是從電路取得極強的訊號,並具有高 SNR,且「僅會」放大其功率。有關訊號的所有一般因素皆已獲知,例如幅度、調變、形狀、工作週期等。這在訊號處理領域中屬於已知訊號/已知雜訊象限,也是最容易管理的一種。儘管 PA 的運作簡單明瞭,但也是有效能上的挑戰。

网友:
应该是不会增加SNR。大不了不增加。因为增加的噪声相对功率来说还是太小。

网友:
理论上会增加  就是PA的热噪声 但是由于输入信号本身的噪声被放大后  输出噪声远大于 热噪声, 因此 基本认为SNR不变  条件是 PA是处于线性状态 如果是进入非线性状体  互调变差  SNR就会明显恶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 我想确认大大的意思是不是:

PA在线性区域时,SNR顶多可以维持不变(因为PA本身的噪声比输入端进来后被放大的噪声小很多), PA在非线性状态或其他因素, SNR只会更差???

因为基本上信号和噪声经过PA后是同时被放大,所以ratio不变。

这篇文章(http://www.digikey.tw/zh/articles/techzone/2013/oct/understanding-the-basics-of-low-noise-and-power-amplifiers-in-wireless-designs)里面提到:

“PA則是從電路取得極強的訊號,並具有高 SNR且「僅會」放大其功率”   <---是很让人疑惑的一段话。

网友:
线性状态下 PA的热噪声可以忽略不计 就可以认为 SNR是不变的 就是你说的顶多维持不变  但是近入非线性区间
由于 互调的恶化 底部噪声就会变大 SNR肯定变差了

楼主:
明确了解了  感谢大大们

网友:
SNR不恶化都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变好呢?

网友(2016-09-17):
有些不明白!!!!

网友:
在理论上,如果是窄带的放大器,带外的信号放大倍数小,带内的信号放大倍数大,有可能造成SNR有所改善,不过真实情况下这种好事很难出现吧。

网友:
九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