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问题求助

楼主(2016-06-07):
大家好,问题如下:
  如下图所示,在encounter中,已经route过了,可以看到CELL2是由BUF5所驱动的,但是我想让BUF1来驱动CELL2,在encounter中怎么实现???

楼主:
也就是说从上面的图变成这样:

网友:
detachTerm and attachTerm
you can  man  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It helps a lot.

楼主:
这段路径在clock tree上,做ECO不太适合,三楼的方法很好用,只需要再ecoRout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