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拟差分输入提高共模电压的设计,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6-06-07):
当前的几点说明:
1、这个设计是用于模拟信号量的采集,采集输入量为0-5V电压。预留了250R电阻,做为0-20mA的接入采集。
2、芯片选择为LMV324IPWR,工作电压为5V,轨至轨输入。也可以使用LMV934,指标更好些。此共模电压为5V。
2、输入信号先经磁珠过滤后进电阻分压,等到25%的衰减,用于提高共模电压,当5V供电时允许最大共模电压为20V。前端输入保护也是16V。
4、差分信号分别进U10两个放大器后进行共模抑制,输出后进减法器,输出。
5、最终输出电压范围为0-2.5V,ADC的输入为2.5V基准。

目前遇到的几个问题
1、由于仪表放大器太贵,所以设计使用了普通的放大器进行共模的抑制,是否可行。
2、目前共模抑制部队会受到两个正、负通道输入阻抗的差异而导致失去抑制能力,目前电阻选择为0.1%, 信号端输入阻抗为1M,也就是会有最少2K的差异,是否能起到相应的功能。
3、由于此设计可能会存在相位的变更,可能会引起自激,是否可以先进行一些预留的设计位用于后期的调整。
以上为几个设计中的顾虑,望指点。

楼主:
都没人顶,自能自己来了。

楼主(2016-07-07):
实际测试后发现了几个问题
1、采集输入分压部分需要将接地更改为2.5V 参考电压,不抬高此电压负输入级无法工作。
2、当无输入电压时,最后输出级存在60mV左右的零电平,随着输入电压的提高,输出器零电平消失,单位电压的分离明显。
3、对于上面提到的零电偏移问题还不知道如何解决,是因为电阻的精度导致的嘛,需要如何调零。

网友(2016-08-30):
OP07应该可以

网友:
OP07 要用金属壳的 塑料封装的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