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V MOS管的VGS击穿电压

楼主(2016-06-07):
求助专家,0.11um的工艺,里面有1.2V的MOS管,工艺文件中写的BVDSS,BVDSF电压是2.4V,这个是指VDS的击穿电压,那VGS的击穿电压也是这个吗?如果VGS电压处在1.2-2.4之间,会出现什么效果?漏电,缓慢击穿,还是别的!在线等!!!多谢!

网友:
稍微超出一点也不会穿,寿命受影响。

超出多了直接穿。

网友:
回复 楼主:

1.2V*120% 基本还行*150%寿命就急剧下降
*180%-200% 就可能瞬间击穿

网友(2023-09-04):
可靠性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