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 和 Verilogams应用场合

楼主(2016-06-07):
小弟目前初学,想了解一下什么情况用VERILOGA, 什么情况下用VERILOG-AMS?是否先要学会VERILOG-A后,才能学习VERILOG-AMS?

网友:
简单地讲,如果不需要做数模混合仿真,只是用代码描述电路,或者写激励文件,那么veriloga更方便些。因为在cadence里,spectre可以直接仿真veriloga文件。这样跟其它模拟电路混合仿真的时候,不需要额外的设置仿真器。
verilogams仿真需要额外的设置,有别于一般的模拟仿真。但如果要进行数模混合仿真,那也只能用它了。此外,verilogams里面也有verilog的命令,例如task,这在编写测试激励文件的时候,便于封装测试项,可以在主程序中按照需求调用。

网友(2018-03-05):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有知道 的吗

网友(2019-04-18):
2楼正解

网友(2019-11-22):
谢谢分享,还是得找点实例感受一下

网友A(2022-01-19):
请问有verilogams仿真的示例吗?我写了编译过了,但是ADE仿真总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verilogams仿真的示例吗?我写了编译过了,但是ADE仿真总报错……

你看过Tufts的AMS教程吗,挺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