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FS协议总的M-PHY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6-06-07):
是有专门的PHY芯片,还是FPGA里的高速串行口就行了?

网友(2016-11-22):
M-PHY是一种针对PHY层数据传输的通信协议。UFS通信是一种Layer间通信(类似SATA协议),在UFS controller设计阶段,PYH层通信就必须遵循M-PHY SPEC。建议你去读读这个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