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PCB设计通用规则

楼主(2016-06-07):
PCB设计规则

发光二极管:颜色有红、黄、绿、蓝之分,亮度分普亮、高亮、超亮三个等级,常用的封装形式有三类:0805、1206、1210

二极管:根据所承受电流的的限度,封装形式大致分为两类,小电流型(如1N4148)封装为1206,大电流型(如IN4007)暂没有具体封装形式,只能给出具体尺寸:5.5 X 3 X 0.5     电容:可分为无极性和有极性两类,无极性电容下述两类封装最为常见,即0805、0603;而有极性电容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称的电解电容,一般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为铝电解电容,由于其电解质为铝,所以其温度稳定性以及精度都不是很高,而贴片元件由于其紧贴电路版,所以要求温度稳定性要高,所以贴片电容以钽电容为多,根据其耐压不同,贴片电容又可分为A、B、C、D四个系列,具体分类如下:

类型     封装形式 耐压

A  3216     10V;          B  3528     16V;          C  6032     25V;

D  7343     35V

拨码开关、晶振:等在市场都可以找到不同规格的贴片封装,其性能价格会根据他们的引脚镀层、标称频率以及段位相关联。

电阻:和无极性电容相仿,最为常见的有0805、0603两类,不同的是,她可以以排阻的身份出现,四位、八位都有,具体封装样式可参照MD16仿真版,也可以到设计所内部PCB库查询。

注:

A\B\C\D四类型的封装形式则为其具体尺寸,标注形式为L X S X H

1210具体尺寸与电解电容B类3528类型相同

0805具体尺寸:2.0 X 1.25 X 0.5

1206具体尺寸:3.0 X 1.5 0X 0.5

印制电路板(PCB)是电子产品中电路元件和器件的支撑件。它提供电路元件和器件之间的电气连接。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PCB的密度越来越高。PCB 设计的好坏对抗干扰能力影响很大。实践证明,即使电路原理图设计正确,印制电路板设计不当,也会对电子产品的可靠性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如果印制板两条细平行线靠得很近,则会形成信号波形的延迟,在传输线的终端形成反射噪声。因此,在设计印制电路板的时候,应注意采用正确的方法,遵守PCB设计的一般原则,并应符合抗干扰设计的要求。

一、 PCB设计的一般原则

要使电子电路获得最佳性能,元器件的布局及导线的布设是很重要的。为了设计质量好、造价低的PCB,应遵循以下的一般性原则:

1.布局

首先,要考虑PCB尺寸大小。PCB尺寸过大时,印制线条长,阻抗增加,抗噪声能力下降,成本也增加;过小,则散热不好,且邻近线条易受干扰。在确定PCB尺寸后,再确定特殊元件的位置。最后,根据电路的功能单元,对电路的全部元器件进行布局。

在确定特殊元件的位置时要遵守以下原则:

(1)尽可能缩短高频元器件之间的连线,设法减少它们的分布参数和相互间的电磁干扰。易受干扰的元器件不能相互挨得太近,输入和输出元件应尽量远离。

(2)某些元器件或导线之间可能有较高的电位差,应加大它们之间的距离,以免放电引出意外短路。带高电压的元器件应尽量布置在调试时手不易触及的地方。

(3)重量超过15g的元器件,应当用支架加以固定,然后焊接。那些又大又重、发热量多的元器件,不宜装在印制板上,而应装在整机的机箱底板上,且应考虑散热问题。热敏元

件应远离发热元件。

(4)对于电位器、可调电感线圈、可变电容器、微动开关等可调元件的布局应考虑整机的结构要求。若是机内调节,应放在印制板上方便调节的地方;若是机外调节,其位置要与调节旋钮在机箱面板上的位置相适应。

(5)应留出印制板定位孔及固定支架所占用的位置。

根据电路的功能单元。对电路的全部元器件进行布局时,要符合以下原则:(1)按照电路的流程安排各个功能电路单元的位置,使布局便于信号流通,并使信号尽可能保持一致的方向。

(2)以每个功能电路的核心元件为中心,围绕它来进行布局。元器件应均匀、整齐、紧凑地排列在PCB上。尽量减少和缩短各元器件之间的引线和连接。

(3)在高频下工作的电路,要考虑元器件之间的分布参数。一般电路应尽可能使元器件平行排列。这样,不但美观,而且装焊容易,易于批量生产。

(4)位于电路板边缘的元器件,离电路板边缘一般不小于2mm。电路板的最佳形状为矩形。长宽双为3:2或4:3。电路板面尺寸大于200×150mm时,应考虑电路板所受的机械强度。

2.布线

布线的原则如下:

(1)输入输出端用的导线应尽量避免相邻平行。最好加线间地线,以免发生反馈藕合。

(2)印制板导线的最小宽度主要由导线与绝缘基板间的粘附强度和流过它们的电流值决定。当铜箔厚度为0.5mm、宽度为1~15mm时,通过2A的电流,温度不会高于3℃。因此,导线宽度为1.5mm可满足要求。对于集成电路,尤其是数字电路,通常选0.02~0.3mm导线宽度。当然,只要允许,还是尽可能用宽线,尤其是电源线和地线。导线的最小间距主要由最坏情况下的线间绝缘电阻和击穿电压决定。对于集成电路,尤其是数字电路,只要工艺允许,可使间距小于5~8mil。

(3)印制导线拐弯处一般取圆弧形,而直角或夹角在高频电路中会影响电气性能。此外,尽量避免使用大面积铜箔,否则,长时间受热时,易发生铜箔膨胀和脱落现象。必须用大面积铜箔时,最好用栅格状。这样有利于排除铜箔与基板间粘合剂受热产生的挥发性气体。

3.焊盘

焊盘中心孔要比器件引线直径稍大一些。焊盘太大易形成虚焊。焊盘外径D一般不小于(d+1.2)mm,其中d为引线孔径。对高密度的数字电路,焊盘最小直径可取(d+1.0)mm。

二、 PCB及电路抗干扰措施

印制电路板的抗干扰设计与具体电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仅就PCB抗干扰设计的几项常用措施做一些说明。

1.电源线设计

根据印制线路板电流的大小,尽量加粗电源线宽度,减少环路电阻。同时,使电源线、地线的走向和数据传递的方向一致,这样有助于增强抗噪声能力。

2.地线设计

在电子产品设计中,接地是控制干扰的重要方法。如能将接地和屏蔽正确结合起来使用,可解决大部分干扰问题。电子产品中地线结构大致有系统地、机壳地(屏蔽地)、数字地(逻辑地)和模拟地等。在地线设计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正确选择单点接地与多点接地

在低频电路中,信号的工作频率小于1MHz,它的布线和器件间的电感影响较小,而接地电路形成的环流对干扰影响较大,因而应采用一点接地的方式。当信号工作频率大于10MHz时,地线阻抗变得很大,此时应尽量降低地线阻抗,应采用就近多点接地。当工作频率在1~10MHz时,如果采用一点接地,其地线长度不应超过波长的1/20,否则应采用多点接地法。

(2)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开。

电路板上既有高速逻辑电路,又有线性电路,应使它们尽量分开,而两者的地线不要相混,分别与电源端地线相连。低频电路的地应尽量采用单点并联接地,实际布线有困难时可部分串联后再并联接地。高频电路宜采用多点串联接地,地线应短而粗,高频元件周围尽量用栅格状大面积地箔。要尽量加大线性电路的接地面积。

(3)接地线应尽量加粗。

若接地线用很细的线条,则接地电位则随电流的变化而变化,致使电子产品的定时信号电平不稳,抗噪声性能降低。因此应将接地线尽量加粗,使它能通过三倍于印制电路板的允许电流。如有可能,接地线的宽度应大于3mm。

(4)接地线构成闭环路。

设计只由数字电路组成的印制电路板的地线系统时,将接地线做成闭路可以明显地提高抗噪声能力。其原因在于:印制电路板上有很多集成电路元件,尤其遇有耗电多的元件时,因受接地线粗细的限制,会在地线上产生较大的电位差,引起抗噪能力下降,若将接地线构成环路,则会缩小电位差值,提高电子设备的抗噪声能力。

3.退藕电容配置

PCB设计的常规做法之一是在印制板的各个关键部位配置适当的退藕电容。退藕电容的一般配置原则是:

(1)电源输入端跨接10~100uf的电解电容器。如有可能,接100uF以上的更好。

(2)原则上每个集成电路芯片都应布置一个0.01pF的瓷片电容,如遇印制板空隙不够,可每4~8个芯片布置一个1~10pF的钽电容。

(3)对于抗噪能力弱、关断时电源变化大的器件,如RAM、ROM存储器件,应在芯片的电源线和地线之间直接接入退藕电容。

(4)电容引线不能太长,尤其是高频旁路电容不能有引线。

此外,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1)在印制板中有接触器、继电器、按钮等元件时,操作它们时均会产生较大火花放电,必须采用RC电路来吸收放电电流。一般R取1~2K,C取2.2~47uF。

(2)CMOS的输入阻抗很高,且易受感应,因此在使用时对不用端要接地或接正电源。

三、 PowerPCB简介

PowerPCB是美国Innoveda公司软件产品。

PowerPCB 能够使用户完成高质量的设计,生动地体现了电子设计工业界各方面的内容。其约束驱动的设计方法可以减少产品完成时间。你可以对每一个信号定义安全间距、布线规则以及高速电路的设计规则,并将这些规划层次化的应用到板上、每一层上、每一类网络上、每一个网络上、每一组网络上、每一个管脚对上,以确保布局布线设计的正确性。它包括了丰富多样的功能,包括簇布局工具、动态布线编辑、动态电性能检查、自动尺寸标注和强大的CAM输出能力。它还有集成第三方软件工具的能力,如SPECCTRA布线器。

四、 PowerPCB使用技巧

PowerPCB目前已在我所推广使用,它的基本使用技术已有培训教材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而对于我所广大电子应用工程师来说,其问题在于已经熟练掌握了TANGO之类的布线工具之后,如何转到 PowerPCB的应用上来。所以,本文就此类应用和培训教材上没有讲到,而我们应用较多的一些技术技巧作了论述。

1.输入的规范问题

对于大多数使用过TANGO的人来说,刚开始使用PowerPCB的时候,可能会觉得PowerPCB的限制太多。因为PowerPCB对原理图输入和原理图到PCB的规则传输上是以保证其正确性为前提的。所以,它的原理图中没有能够将一根电气连线断开的功能,也不能随

意将一根电气连线在某个位置停止,它要保证每一根电气连线都要有起始管脚和终止管脚,或是接在软件提供的连接器上,以供不同页面间的信息传输。这是它防止错误发生的一种手段,其实,也是我们应该遵守的一种规范化的原理图输入方式。

在PowerPCB设计中,凡是与原理图网表不一致的改动都要到ECO方式下进行,但它给用户提供了 OLE链接,可以将原理图中的修改传到PCB中,也可以将PCB中的修改传回原理图。这样,既防止了由于疏忽引起的错误,又给真正需要进行修改提供了方便。但是,要注意的是,进入ECO方式时要选择“写ECO文件”选项,而只有退出ECO方式,才会进行写ECO文件操作。

2.电源层和地层的选择

PowerPCB 中对电源层和地层的设置有两种选择,CAM Plane和Split/Mixed。Split/Mixed主要用于多个电源或地共用一个层的情况,但只有一个电源和地时也可以用。它的主要优点是输出时的图和光绘的一致,便于检查。而CAM Plane用于单个的电源或地,这种方式是负片输出,要注意输出时需加上第25层。第25层包含了地电信息,主要指电层的焊盘要比正常的焊盘大20mil 左右的安全距离,保证金属化过孔之后,不会有信号与地电相连。这就需要每个焊盘都包含有第25层的信息。而我们自己建库时往往会忽略这个问题,造成使用 Split/Mixed选项。

3.推挤还是不推挤

PowerPCB提供了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就是自动推挤。当我们手动布线时,印制板在我们的完全控制之下,打开自动推挤的功能,会感到非常的方便。但是如果在你完成了预布线之后,要自动布线时,最好将预布好的线固定住,否则自动布线时,软件会认为此线段可移动,而将你的工作完全推翻,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定位孔的添加

我们的印制板往往需要加一些安装定位孔,但是对于PowerPCB来说,这就属于与原理图不一样的器件摆放,需要在ECO方式下进行。但如果在最后的检查中,软件因此而给出我们许多的错误,就不大方便了。这种情况可以将定位孔器件设为非ECO注册的即可。  在编辑器件窗口下,选中“编辑电气特性”按钮,在该窗口中,选中“普通”项,不选中“ECO注册”项。这样在检查时,PowerPCB不会认为这个器件是需要与网表比较的,不会出现不该有的错误。

5.添加新的电源封装

由于我们的国际与美国软件公司的标准不太一致,所以我们尽量配备了国际库供大家使用。但是电源和地的新符号,必须在软件自带的库中添加,否则它不会认为你建的符号是电源。

所以当我们要建一个符合国标的电源符号时,需要先打开现有的电源符号组,选择“编辑电气连接”按钮,点按“添加”按钮,输入你新建的符号的名字等信息。然后,再选中“编辑门封装”按钮,选中你刚刚建立的符号名,绘制出你需要的形状,退出绘图状态,保存。这个新的符号就可以在原理图中调出了。

6.空脚的设置

我们用的器件中,有的管脚本身就是空脚,标志为NC。当我们建库的时候,就要注意,否则标志为NC的管脚会连在一起。这是由于你在建库时将NC管脚建在了 “SINGAL_PINS”中,而PowerPCB认为“SINGAL_PINS”中的管脚是隐含的缺省管脚,是有用的管脚,如VCC和GND。所以,如果的NC管脚,必须将它们从“SINGAL_PINS”中删除掉,或者说,你根本无需理睬它,不用作任何特殊的定义。

7.三极管的管脚对照

三极管的封装变化很多,当自己建三极管的库时,我们往往会发现原理图的网表传到PCB

中后,与自己希望的连接不一致。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出在建库上。

由于三极管的管脚往往用E,B,C来标志,所以在创建自己的三极管库时,要在“编辑电气连接”窗口中选中“包括文字数字管脚”复选框,这时,“文字数字管脚”标签被点亮,进入该标签,将三极管的相应管脚改为字母。这样,与PCB封装对应连线时会感到比较便于识别。

8.表面贴器件的预处理

现在,由于小型化的需求,表面贴器件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在布图过程中,表面贴器件的处理很重要,尤其是在布多层板的时候。因为,表面贴器件只在一层上有电气连接,不象双列直插器件在板子上的放置是通孔,所以,当别的层需要与表面器件相连时就要从表面贴器件的管脚上拉出一条短线,打孔,再与其它器件连接,这就是所谓的扇入(FAN-IN),扇出(FAN-OUT)操作。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应该首先对表面贴器件进行扇入,扇出操作,然后再进行布线,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在自动布线的设置文件中选择了要作扇入,扇出操作,软件会在布线的过程中进行这项操作,这时,拉出的线就会曲曲折折,而且比较长。所以,我们可以在布局完成后,先进入自动布线器,在设置文件中只选择扇入,扇出操作,不选择其它布线选项,这样从表面贴器件拉出来的线比较短,也比较整齐。

9.将板图加入AUTOCAD

有时我们需要将印制板图加入到结构图中,这时可以通过转换工具将PCB文件转换成AUTOCAD能够识别的格式。在PCB绘图框中,选中“文件”菜单中的“输出”菜单项,在弹出的文件输出窗口中将保存类型设为DXF文件,再保存。你就可以AUTOCAD中打开个这图了。

当然,PADS中有自动标注功能,可以对画好的印制板进行尺寸标注,自动显示出板框或定位孔的位置。要注意的是,标注结果在Drill-Drawing层要想在其它的输出图上加上标注,需要在输出时,特别加上这一层才行。

10. PowerPCB与ViewDraw的接口

用ViewDraw的原理图,可以产生PowerPCB的表,而PowerPCB读入网表后,一样可以进行自动布线等功能,而且,PowerPCB中有链接工具,可以与VIEWDRAW的原理图动态链接、修改,保持电气连接的一致性。

但是,由于软件修改升级的版本的差别,有时两个软件对器件名称的定义不一致,会造成网表传输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的发生,最好专门建一个存放 ViewDraw与PowerPCB对应器件的库,当然这只是针对于一部分不匹配的器件来说的。可以用PowerPCB中的拷贝功能,很方便地将已存在的 PowerPCB中的其它库里的元件封装拷贝到这个库中,存成与VIEWDRAW中相对应的名字。

11.生成光绘文件

以前,我们做印制板时都是将印制板图拷在软盘上,直接给制版厂。这种做法保密性差,而且很烦琐,需要给制版厂另写很详细的说明文件。现在,我们用PowerPCB直接生产光绘文件给厂家就可以了。从光绘文件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这是第几层的走线,是丝印还是阻焊,十分方便,又安全。

转光绘文件步骤:

A.在PowerPCB的CAM输出窗口的DEVICE SETUP中将APERTURE改为999。

B.转走线层时,将文档类型选为ROUTING,然后在LAYER中选择板框和你需要放在这一层上的东西。不注意的是,转走线时要将LINE,TEXT去掉(除非你要在线路上做铜字)。

C.转阻焊时,将文档类型选为SOLD_MASK,在顶层阻焊中要将过孔选中。

D.转丝印时,将文档类型选为SILK SCREEN,其余参照步骤B和C。

但封装尺寸与功率有关 通常来说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电容电阻外形尺寸与封装的对应关系是:

0402=1.0x0.5;  0603=1.6x0.8;   0805=2.0x1.2;   1206=3.2x1.6;    1210=3.2x2.5;    1812=4.5x3.2;     2225=5.6x6.5

关于零件封装我们在前面说过,除了DEVICE。LIB库中的元件外,其它库的元件都已经有了固定的元件封装,这是因为这个库中的元件都有多种形式:以晶体管为例说明一下:  晶体管是我们常用的的元件之一,在DEVICE。LIB库中,简简单单的只有NPN与PNP之分,但实际上,如果它是NPN的2N3055那它有可能是铁壳子的TO—3,如果它是NPN的2N3054,则有可能是铁壳的TO-66或TO-5,而学用的CS9013,有TO-92A,TO-92B,还有TO-5,TO-46,TO-52等等,千变万化。

还有一个就是电阻,在DEVICE库中,它也是简单地把它们称为RES1和RES2,不管它是100Ω还是470KΩ都一样,对电路板而言,它与欧姆数根本不相关,完全是按该电阻的功率数来决定的我们选用的1/4W和甚至1/2W的电阻,都可以用AXIAL0.3元件封装,而功率数大一点的话,可用AXIAL0.4,AXIAL0.5等等。现将常用的元件封装整理如下:

电阻类及无极性双端元件 AXIAL0.3-AXIAL1.0

无极性电容 RAD0.1-RAD0.4

有极性电容 RB.2/.4-RB.5/1.0

二极管 DIODE0.4及 DIODE0.7

石英晶体振荡器 XTAL1

晶体管、FET、UJT TO-xxx(TO-3,TO-5)

可变电阻(POT1、POT2) VR1-VR5

当然,我们也可以打开C:\Client98\PCB98\library\advpcb.lib库来查找所用零件的对应封装。  这些常用的元件封装,大家最好能把它背下来,这些元件封装,大家可以把它拆分成两部分来记如电阻AXIAL0.3可拆成AXIAL和0.3,AXIAL翻译成中文就是轴状的,0.3则是该电阻在印刷电路板上的焊盘间的距离也就是300mil(因为在电机领域里,是以英制单位为主的。同样的,对于无极性的电容,RAD0.1-RAD0.4也是一样;对有极性的电容如电解电容,其封装为RB.2/.4,RB.3/.6等,其中“.2”为焊盘间距,“.4”为电容圆筒的外径。对于晶体管,那就直接看它的外形及功率,大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3,中功率的晶体管,如果是扁平的,就用TO-220,如果是金属壳的,就用TO-66,小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5,TO-46,TO-92A等都可以,反正它的管脚也长,弯一下也可以。对于常用的集成IC电路,有DIPxx,就是双列直插的元件封装,DIP8就是双排,每排有4个引脚,两排间距离是300mil,焊盘间的距离是100mil。SIPxx就是单排的封装。等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晶体管与可变电阻,它们的包装才是最令人头痛的,同样的包装,其管脚可不一定一样。例如,对于TO-92B之类的包装,通常是1脚为E(发射极),而2脚有可能是B极(基极),也可能是C(集电极);同样的,3脚有可能是C,也有可能是B,具体是那个,只有拿到了元件才能确定。因此,电路软件不敢硬性定义焊盘名称(管脚名称),同样的,场效应管,MOS管也可以用跟晶体管一样的封装,它可以通用于三个引脚的元件。Q1-B,在PCB里,加载这种网络表的时候,就会找不到节点(对不上)。在可变电阻上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在原理图中,可变电阻的管脚分别为1、W、及2,所产生的网络表,就是1、2和W,在PCB电路板中,焊盘就是1,2,3。当电路中有这两种元件时,就要修改PCB与SCH之间的差异最快的方法是在产生网络表后,直接在网络表中,将晶体管管脚改为1,2,3;将可变电阻的改成与电路板元件外形一样的1,2,3即可。

转载请保留出处,http://www.360docs.net/doc/info-c63bc68b6137ee06eff91884.html